SL-85DRV3怪病换了8个IO都没有修好啊。

楼主(2006-10-05):
SL-85DRV3两块一样的主板其中一块键盘不能用啊。查线路通往IO换过主板OK 当修第二块时也是键盘不能用啊查线路正常啊。更换IO83627HF测试不行线路也正常啊。于是接着换啊。换啊。一直换了8个IO 我实在不想换了啊。 排容也摘了啊  键盘口也换的新的啊。 472排阻也换了啊。 BIOS也刷过了啊。还是不行啊。请问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看下IO的第60脚的KBRST#是否为低电平,如果是的话,你换过那么多IO了,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2006-12-03):
真是佩服楼主耐心真好

网友:
这种事不容易碰到哦,就NQ管键盘那块坏.很少哦

网友:
这兄弟真是可怜,不过意志力让我佩服!!!真可谓,招数用尽啊!

网友:
心在飞翔版主说话总是深葳不露..就是和我们不一样..我什么能像你那样啊

网友:
飞关翔老大的说得很清楚呀.60脚就是键盘的复位脚.
我也是自学,只要用心.这些脚位的资料论坛上还是有的.

网友:
难得,换了这么多还不好,急死了吧?敢快换南桥吧?

网友:
你的板子可以点亮吧?

网友:
不会是跳线没跳好吧,又跳线可以屏蔽键盘功能的,以前也碰到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