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06):
各位老师:我是个新手,在修主板时常遇到主板不加电的问题,修起来头都大了,好多都找不到问题所在.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维修经验和方法.谢谢指教.

网友:
告诉我一下,你的检修过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网友:
我就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查起呀!!!请老师指教呀

网友(2007-03-13):
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1.用欧姆档测量主板上正负5V,正负12V,3.3V有无明显短路的现象;
2.再测量那个32768(是电容吗?)两端是否有0.12~0.36V的电压(现在改用示波器看有无正弦波),扣子电池的电压必须正常;
3.电源开关和复位开关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不正常都开不了机.(不挂任何外部设备时)
老师:有时这三个条件都正常也不RUN啊!
请您指点我吧!

网友:
1:打电源阻值,无明显短路。
2:量开机是否有5伏获3.3伏{如正常传到3,不正常跑紫5伏到待机的线路。}
3:短接绿线5伏和黑线{地线}看能不能加电,能加电的话修32.768KHZ晶震和附近的小震荡电容等。
4:不能加电,查电源芯片,厂管,电容,等

网友:
好好学习 我的qq 408114932 高手襄助 谢谢

网友:
还有晶震 IO南桥供电 门电路 绿线连接的小零件。。。

网友(2007-08-31):
开机必须要有3.3Vsb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好重要的是南桥3.3V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