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故障!!!!!汗啊!!

楼主(2006-10-06):
主板问题
我有块馨正P4-533I的板子开机代码走D6,D8还来回重复,测的主供电也都正常,本人判断故障为不过内存。经过测量,内存附近排阻电压0.9多,内存供电场馆S极电压不听的跳,首先我把场馆换掉,供电正常了,但是代码走15。还是不过内存 啊!  现在不在的该怎么办了  ,那位高手能给点思路路!!!!谢谢拉!!!!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刷下BIOS。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IO也换过了。内存供电1.3测试点也都正常.   怎么办啊    ??????????????

网友:
可能还是管的问题

网友(2006-12-05):
这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顽固的内存不过

一块845板,具体型号明天发上来,C1后直接FF,有两处测试值不对,91脚的SDA电压4.06V,内存通北桥的排阻有一个对地值550,其它为462,SDA这个点我没跟到线,请问它是通到哪里的?我以为是通向IO,所以就把IO换了,但还是不行,BIOS也刷过,也不行,我这块板难道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新月品牌电脑

一块新月品牌电脑(845GL)触发后一亮即灭,后自动亮一下,把电源控制器换了,还是不行,请各位指教,在此先行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