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P2ED-6A

楼主(2006-10-07):
一联想主板上假负载测时钟 主供电 PG 都正常 只有复位电压偏底只有0.39 该板换过南桥 换过I/O 还是不行请问大家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并且RESET键上电压也偏底只有0.89伏
主板
联想

网友:
先把RESET上的电压搞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