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修复过程.

楼主(2006-10-08):
这我接手的时候以多处被人动过,看了就没劲.上电测了一下各个电压都正常.上CPU看了一下有片选,但不跳CI.惯例都压一下还是一样.刷BIOS没用.打了一下时钟,呵呵175M再看PCI的38M偏频了以为故障找到赶紧找个时钟IC换上再测OK了133M.上CPU开机还是一样.无奈再打AD线基本都正常,维修陷入困境,本想放弃.看着小弟没事就叫他把IO给换一下,(这IO有明显焊过的迹象估计被前面维修的人换过) .我再开机C1.插上内存.啊终于看到画面拉.

网友:
呵呵~一般别人修过的板看见是没什么兴趣~见过最离谱的有些板上面的桥都被拆没了还拿来给你修~别人修过的一般要收狠一点

网友:
最好写一下IO的型号,那就更好了.

网友(2006-11-24):
本人觉得上面的板子,问题可以会出在系统管理总线上,(内存的91 92),不知道大家知道看的

网友:
IO型号应该是W83627HF

网友(2008-02-03):
一般别人修过的板是要收贵一点.就象工厂返工的货一样,看了就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