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红色845GL进系统怪病

楼主(2006-10-09):
一网吧客户拿来五块一模一样的科脑红色845GL 说进系统看不清数字模糊啊。我以为是显示器坏了呢。进系统一测果然是看不清字啊。好像隔着一层纸似的  查查集成显卡显卡也都正常啊。 北桥供电管也换了啊。还是老故障啊。显卡头也没有问题啊。刷个BIOS试试也是老毛病啊。修好一块意为着能修好完啊想啊。怎么也找不出毛病啊。急死人了啊。以前有过这毛病更换北桥一个滤波电容就好了啊。这回这招不能用了啊。隐隐约约发现显卡后面一个黑色的东西好像烧了啊。仔细一看是L电感烧了啊。更换成O欧电阻后开机进系统测试OK了啊。显示正常了啊。于是剩下四块几分钟搞定啊 都修好了啊。我见过人犯罪合伙想不到主板坏也合伙啊。不精典供大家参考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楼主能不能说说这个板子是什么牌子的  这个电感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接口处的电容和电感坏,是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红色科脑845GL

网友:
经验,顶一下。

网友:
经验加一下.

网友:
俺也加一下

网友(2006-11-30):
啊啊啊啊啊啊 有意思!

网友:
不错,顶,我也学会了招.

网友(2007-01-04):
我也学会了招. :lol

网友:
边看边学,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L是在VGA接口附近吗?

网友:
这个总是倒是很新鲜,呵

网友:
这个电感应该是接口红地绿地蓝地和主板地之间的,如果无它显卡接口无接地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2007-04-10):
啊啊啊啊!强人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