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一个845GL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06-10-09):
接修朋友一块红色M241主板(845GL),开机CPU风扇转,显示器点不亮,手摸南桥芯片温度很高.开始认为南桥芯片烧了,后仔细检查,发现内存供电管和PCI边的供电管(均为PHD3055E)损坏.更换后正常.可能是过高的电压使南桥发热使人误认为南桥烧了.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那是给南北桥总线供电的供电管.

网友:
刚刚在别的地方里问过这个问题,想不到在这里看到答案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给我看看啊...........我要的就四这么个啊...........

网友:
谢谢刚碰到和楼主一样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08-01-24):
学习中

三人行必有我师!顶一下!

网友:
这是845系列的通病了,呵呵!一般情况下是NB的供电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