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跑41怪板一例

楼主(2006-10-10):
朋友拿来精英K7SEM板子一块,带CPU和内存,上电诊断卡跑41不显,卡上的IRDY和FRAME在不停地闪.查资料:开机跑  05— 0D---41   a.  更换BIOS开机看是否正常
                        b.  查BIOS之SA0-SA6#信号及其相关线路是否不良
                        查
                其信号及相关线路有无
                或零件不良 c.  I/O R,I/O W OPEN SHORT  d.  查内存之CAS0-CAS7,MA0-MA13等信号
                        按以上除了C点的,ABD步骤查过都搞不定,接下来换IO,F244缓冲器,板上的集成网卡也拆了,内存也换了,还是不行,恼火啊.没办法从头来,想想因为AMD的散热片扣难拆没换过CPU,试换了一下CPU竞然点亮了,晕啊.看来资料上可以加一点:e:CPU坏.疑问:c.  I/O R,I/O W OPEN SHORT中说的,I/O R和I/O W这两点在哪查?

网友:
philips01的分析才是经典,看来我这个例子真的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462的CPU上面的晶体有角被压蹦了~

网友:
头回听说CPU导致41的 你那是什么CPU 多大的 极品啊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用的是AWARD BIOS,跑这种现象主要是CPU读取BIOS 的Data错误,在工厂端这种现象主要不良为BIOS中的资料烧录不全。CPU会从北桥到南桥再到BIOS读取DATA,然后执行指令,首先会初始化CPU、北桥和南格,接下来初始化内存,内存OK后,CPU会解压BIOS中的部分资料然后放到内存,并对放入内存的资料做Check SUM,如这时候CHeck Sum错误,就会跑上述现象。05 是初始化键盘Control,使Keyboard能使用,0D是初始化显卡,使显示器能点亮,41 是初始化软驱Control,使软驱能使用。这样你可以通过软盘可以重刷BIOS。楼主的现象我是这样分析,做CHeck Sum都是CPU在做,CPU不良或者CPU不稳定都会导致Check Sum Fail,从而出现上述现象。我在修板子时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但主要是BIOS资烧录不良的问题较多。

网友:
抛砖引玉

网友:
99年的一块MVP3的板子上也是报41错, 后来确定是CPU的问题(M2的)

网友:
精英的主板,COM芯片坏,也会跑41的.

网友:
COM坏会影响IO,IO受影响会导致BIOS不过。

网友(2007-04-01):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CPU,用来量电压的,(也可以用来害人,说BIOS坏,不过我没做过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少见.不过AMD

网友:
学习中,楼主说的那些信号名称,不太懂

网友:
学习了~
可能是BIOS到南桥线路有问题
或者南桥本身不良

网友(2007-06-30):
K7系列的主板,如果泡41,我就先换cpu,不行仿真,然后杀75232,再杀io,然后.......感觉bios坏了除非是nf系列的主板,其他的坏的并不多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遇到因为内存的问题跑41的吗??
我就遇到N多

网友:
CPU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引起!
最好还是用自己好的去修板!

网友:
内存损坏也会跑41的。应该加上这一条,今天有个845GV,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必跑41,查查都正常,最后我换了条内存,竟然OK,把内存放到测试仪上一测,果真是坏的,RST有红点。

网友:
I/O R,I/O W OPEN SHORT中说的,I/O R和I/O W这两点在哪查?
应该在ISA槽

网友(2007-12-26):
哦,学习啦!好多跑41的板子都是以为BIOS坏了,刷了后还是不行,原来还有CPU的问题

网友:
五楼说的好经典啊,真是高手,现在我又看到了另人也界

网友(2008-02-10):
楼主与philips01的经验与分析.一针见血.好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前天也遇到过一块新的双核的主板跑41后面换了一根内存好了.是新的威刚DDr21G667的.换了一根好了.但跑41的那个上别的主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