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06-10-10):
 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照  !请问大虾们  :我遇到块 华擎K7VT6-C 开不机  我查了下 主板上POWER 0N 上有3V 左右的电压 我去短接就开不了机  南桥的边上的精正也换了还不行 请问怎么判断南桥起不起振啊   这板该怎么查     谢谢

网友:
判断是否起振是要用示波器的,如果你没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晶振两脚是否有压差,不过你的这个故障,你先要看一下5V,3.3V,12V,3.3VSB,Vcore等电压是否有短路的,以及3.3VSB的待机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去想南桥方面的事。

网友:
是这样的,顶一下楼上的. 同时你提问时,最好写一下南北桥的芯片组及IO的型号.

网友:
不开机的故障很常见,心在飞翔及哪位版主,能不能把不同的南桥芯片所需要的待机电压,以及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总结一下并置顶,或者发一个专题帖子,不断补充特殊的主板电压.这样无论对于初学者或者是老鸟来说,都是一个收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