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CMOS电池有电,但BIOS设置无法保存

楼主(2006-10-13):
我的电脑BIOS 经过设置:改为硬盘启动;屏蔽AC97声卡(我用独立声卡);加载优化默认值;保存后退出。重启开机,启动又让重新设置,原来设置的没有保存下来,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
最简单的先量一下CMOS跳线看是否有3V电压~

网友:
查CMOS周围电路,我修到过二极管虚焊,引起不能保存的.

网友:
电池座的脚虚焊我也碰到过,如果以上都不行,那就是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CMOS跳线跳上去 电压就变1V 多  电池有3V 的新电池  如果没有电容漏电  那是不是 就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不一定,与此脚相连的IO坏也会拉低此脚的电压的.

网友B:
挑开IO74脚的VBAT(winbond83627系列),然后看跳线上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IO坏,如果不正常,恭喜你,,差不多是桥挂了

网友:
记住了:IO74脚的VBAT(winbond83627系列),

网友:
我到是遇到CMOS线路上的小贴片电容坏而引起电池很快没电的

网友(2006-12-15):
如果COMS跳线没错,电池有电的话,查COMS供电电路,看有无元件坏,否则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2007-09-19):
引用 网友B:
挑开IO74脚的VBAT(winbond83627系列),然后看跳线上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IO坏,如果不正常,恭喜你,,差不多是桥挂了

又学了一招,不错啊。不过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又机会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大多数都是电池座的接触片接触不良的,换掉就OK了。其实判断接触片不良很简单,用万用表测试CMOS跳线的中间脚是否有大于2.8V就行了(CMOS跳线不要跳到清除)。

网友:
应该是BOIS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學習了 ,  以后遇到同樣的問題請好解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