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线供电管易坏

楼主(2006-10-18):
众所周知,在845主板当中,也就是大家常说的vddq管易坏,导致没有1.5供电,这时通常南桥也会发热.换上新管以后,问题解决.可是这个管通常很热.是不是因为负载重,据我所知它还给AGP显卡和北桥供电.导致此管发热.还是另有原因.麻烦心在飞和孙老师讲解一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8 17:45:14编辑过]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是因为在电路设计中,些管所用的功率小所致的.

网友:
一般来说,厂家使用在此处的场管多为3055 功率比较小 不过看资料上南北桥这个总线的供电其功率好象不超过3W的,厂家这个设计好象也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只是INTEL上的总线供电管爱坏 SIS芯片组上的1.8V供电管也爱坏 从INTEL的815(T)主板,使用1.8V总线供电开始,一直都有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这个估计要请厂里的高手们来解答了我们在维修时注意拿大功率的管子去代换就OK了

网友(2007-02-03):
总线工作的功率是不大,但不可忽视的是,北桥和AGP也要共用这个MOS.所以造成30055LD功率不够。

网友:
不仅如此,发现NF3 的板 ,也是爱坏这个地方。。。

网友:
真的惭愧, 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什么叫总线供电管.  真的得好好学习下,修板经常是没有思路的修. 版主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A:
我与楼上的同感,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总线供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与楼上的同感,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总线供电管

请老大讲解

网友:
总线电压出现问题会导致主板加电后南桥或BQ发热,一般我用60N30换

网友:
总线供电管就是给南北桥传输数据时需要的供电管,一般位于南北桥之间。。。。。

网友B(2007-03-06):
斑竹是AGP边上或底下的不?

网友:
碰到过不少这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竹是AGP边上或底下的不?

   供电管一般位于AGP槽的边上,但总线位于南北桥之间.

网友:
有些主板在这组供电里两个3055在一起的好像不容易坏,应该是功率不够引起的。我觉得跟散热也有关系,我修那些网吧里的杂牌板,换的管子是一样的,风扇朝着北桥吹的主板用的时间长一些,反之坏的频繁一些。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07-07-05):
不知道的很容易引起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