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电压2.38是否正常

楼主(2006-10-19):
有一块磐正845主板,启动在自检时,出现2次C1后出现B0,不能启动,黑屏,
更换内存故障一样,
对内存供电测量,2.5V供电测量为2.38V,1.25V供电为1.28V。
请问下2.38V电压是否正常
此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
当然不正常了,DDR的供电,高一点没什么事,低了却是不行的。跑一下线路,找一下提供DDR2.5V供电的管子。

网友:
但在有些品牌机上,DDR内存为2.2V也是正常的.我碰到过.

网友:
供电如下图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191837198960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看上图电压G以加电压4.3V为什么S才输出2.38V,第二个场管接法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请问:下面第二个场管的G极由谁控制.

网友:
第二个场管的G极没有找到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场管?换下别的型号的场管吧,电压会有变化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修到过HP品牌机.内存供电管烧了,用15N03代可,用20N03代就是不行.

网友:
我还是认为修主板没有死的定理. 只要主板能点亮,正常运行,电压是低于2.5V,还是高于2.5V并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