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我晕ms-5 2207和MS-5 3315怎么还有区别.

楼主(2006-10-21):
今天一块MSI845PE-6805 VER:2.0的板  客户说有师傅修过 说是北桥坏了  看能不能修好我拿来一看  是CPU无复位  马上量各个电压 都正常  PCI和AGP有复位  IO   BIOS   IDE    CPU没复位不管  我正好有一块ms-5  2207的片子[ 客户板上的是MS-5  3315]   先换了再说   呵呵来了跑数了  插内存和显卡 过了内存但不过显卡    发现VDDQ有2.38V  管子饱和了 还以为焊工不够  反馈脚没焊好  补焊  还是一样   换回原来的MS-5  3315  VDDQ又是1.5V了 这说明MS-5的块子代换还要后面的数子相同  大家代换是要注意了

网友:
MS-5的使用不存在此类问题。

网友:
心在飞翔师傅你的意思是说我的那块MS5也是坏的

网友:
心在飞翔,是这样吗? 楼上的那块MS5也是坏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sz0722在2006-10-22 21:44:49的发言:
ms-5有两种,一种是CRA的,一种是CRB的,它们之间可以代换,具体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
ms-5有两种,一种是CRA的,一种是CRB的,它们之间可以代换,

网友:
看的我有点晕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dwb001在2006-10-24 18:02:00的发言:
具体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芯片正面以CRA或CRB结尾的MS-5,它们之间可以代换,如果不是的话,也不是说不能代换,只是代换后在某一方面会有新的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