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

楼主(2006-10-21):
845gl代码一路从C1跑到7F  显示器不显示 换过显卡接口及显卡接口周边电容 电阻 电感 bios也刷过还是不显示 请大家给个思路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量,1,2,3,12,13,14,15这些脚的对地值。

网友:
1,为732   2,3为701  12为无穷大   13,14,15为113

网友:
正常的 1 2  3 应该为70左右12 13 14 15 50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