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蓝屏故障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06-10-21):
进系统蓝屏故障的原因有哪些?怎样检修呀?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还有是内存不兼容,或内存不良.

网友:
先重装一下系统,如不行的话,那打开机箱细察,主板上有无电容鼓包.如无鼓包,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以下是引用dwb001在2006-10-22 10:24:15的发言:
先重装一下系统,如不行的话,那打开机箱细察,主板上有无电容鼓包.如无鼓包,换个电源试试.有电容鼓包且换过,换电容之前,故障为进系统重起,换过电容后为进系统蓝屏。与系统没关系呀,我重装了n个系统,还是进系统蓝屏。怎么回事呀?

网友:
主要看下内存供电部分吧。VTT_DDR部分偏低,或供电原件不良的话,一般进系统都会蓝。

网友:
没错,大部分问题在供电部分

网友:
CPU主供电不良也会引起吧?是吧?梦。

网友(2007-01-20):
通讯电压引起的较多啊

网友:
1.操作系统
2.内存
3.硬盘
4.主板
5.CPU
这几种情况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是这样的呀,,我电源换过了,内存也换了,就是不行,那可能是内存供电出现问题多了呀,,是吗,

网友:
可以说出蓝屏代码吗?

网友:
电源没有事,,换条内存,,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打下北桥的值,装个系统,先换下内存附近的电容,,和主供电的电容.
  我想到也只有这些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