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de主板装不了xp

楼主(2006-10-21):
客户拿一顶星845de主板,说装了不xp系统.一试确实如此,装系统过程中经常重起.我用的是ux40硬盘.后来拿一金钻80则很流畅装完系统.使用一切正常。后来得知客户使用的也是希捷硬盘.经过试验发现,此主板只要使用的是希捷硬盘装系统就重起.面迈拓硬盘则无此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bios也到官网刷了最新的还是一样.哪位给讲解下下.最近竟遇到怪病.烦燥呀.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没碰到过,但我碰到过电源功源不足,引起不认硬盘的.建议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2006-12-29):
我碰到过,换电源后好了,电源功率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换过n个了,就是板子的问题其它的配件都换过,我还不至于哪个件的问题都判断不出来.我怀疑南桥的性能不良,我想迈拓和希捷硬盘的寻址方式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也可能是金钻硬盘和希捷硬盘的固件不同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硬盘跳线没设置好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硬盘的功率不同,使主板带载不够引起的。

网友:
绝不是跳线的问题,各种跳法都试过了,固件不同能引起这样的问题吗?还没遇到过.

网友:
换下南桥到IDE接口的330排阻试下,看有没有小电容等元件,也换了试下

网友:
支持楼上的,可一试.

网友:
无排阻,直接进南桥了.没办法了,不会修了.

网友:
那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