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关不了机的问题?

楼主(2006-10-22):
请我给一台老机器装系统(TCL P3 866EB),用的是jiujiumao5.1 ghost版操作系统,装上后一切正常,可关机的时候,关上了就重启。按电源开关关机也重启。请问有可能是哪里出了毛病。这台机器,除了内存条是我新换的,剩下的都是原机带的。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设备管理器中有个计算机下面有个程序,把这个程序改成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
更换一下,ACPI的驱动程序就行了.这是你的GHOST版本太旧所致,现在新的已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liuweihua186)[求助]机器关不了机的问题?

你说的驱动我没找到,你不是让我刷新BIOS吧?

网友:
应该换个GHOST版本试下就可以了ACPI驱动不对导致的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ghost版的和安装版的,都不行,唯独装win98后(没装驱动),可以正常关机。请高手在指点指点。还有在bios里有acpi的设置,我换了好几样,也没排除故障。后来在jujumao网站找到了一个ghost版的sp2家庭完美版,里面有一款ACPI强制更改软件,这款软件默认的电源管理方式,也是解除不了故障,我换了几种别的电源管理方式,一换系统就在也进步去了,又得重做系统,除了它默认的那种模式,其他还有五种,我换了三种,又重做了三次系统。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快来救救我吧。

网友:
"设备管理器中有个计算机下面有个程序,把这个程序改成标准就可以了."这个我看了,默认的设置就是标准的。我又试了几个版本,win98,winme可以正常关机。winxp sp1,winxp sp2都关机后自动重启。听机主说,以前他装的是winxp系统。我认为他可能装的是winxp最初的版本。

网友:
在测试有故障的机器的时候,尽量不要用GHOST的系统,以排除软件不兼容问题。

网友:
个人建议: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我换过,光驱我换过,内存条我换过,硬盘换过,显卡我换过,网卡,调制解调器都拔了,开关线,指示灯线也都拔下来了。都不行。

网友:
你的XP系统这么多版本里面,SP1有吗??装下试试有可能是BIOS不支持造成的,可以考虑升级BIOS

网友:
如果主板的io芯片是w83627的话,我建议你换一个试一试,我就遇到一块845主板,98下可关机,xp关机重起的问题,折磨了我半天,后来换一io就好了.

网友:
太麻烦,换主板得了。

网友:
 第 12 楼
                <a href="http://www.chinafix.com.cn/messanger.asp?action=new&touser=mynameljs" target="_blank"><img alt="给mynameljs发送一个短消息" src="http://www.chinafix.com.cn/skins/Default/message.gif" align="middle" border="0"/></a>
                <a href="http://www.chinafix.com.cn/friendlist.asp?action=addF&myFriend=mynameljs" target="_blank"><img alt="把mynameljs加入好友" src="http://www.chinafix.com.cn/skins/Default/friend.gif" align="middle" border="0"/></a>
                <a href="http://www.chinafix.com.cn/dispuser.asp?id=207" target="_blank"><img alt="查看mynameljs的个人资料" src="http://www.chinafix.com.cn/skins/Default/profile.gif" align="middle" border="0"/></a>
                <a href="http://www.chinafix.com.cn/query.asp?stype=1&nSearch=3&keyword=mynameljs&BoardID=3&SearchDate=ALL" target="_blank"><img alt="搜索mynameljs在常见故障讨论区的所有贴子" src="http://www.chinafix.com.cn/skins/Default/find.gif" align="middle" border="0"/></a>
        <hr/>如果主板的io芯片是w83627的话,我建议你换一个试一试,我就遇到一块845主板,98下可关机,xp关机重起的问题,折磨了我半天,后来换一io就好能具体说一下,io芯片是那一个么?在主板的什么位置,好换么?

网友:
哇KAO!原来你是卧底啊!

网友:
学主板先认识主板上的主要元件与芯片,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