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815主板网络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06-10-22):
一块hpvl400的板子(是华硕oem的)815的板子,集成3com网卡(网卡芯片BGA封装),开机一切正常,,故障现象为开机宽带拨号后用一定时间一般为十几分钟左右,网络自动断开连接。再此拨号无法拨通,必须重启机器,再次拨号又能拨上,十几分钟后又断了。系统为新安装的win98,并且排除病毒的原因。内存也换过新的,不行。后来换上独立网卡故障依旧。难道是南桥的原因。我的3块通型号的板子都这样。除此之外别的一切都正常。扔掉是在可惜。请问版主怎样解决。可能是BIOS 的原因吗?

网友:
有可能是BGA芯片焊接不好所至。

网友:
楼上的老兄,这批机器用5年左右,一直正常,最近才出这样的毛病,怎么能是BGA焊接的毛病呢,我又没有换过它,请大家救命,今天又有一块这样的同型号板子,犯这样的毛病。

网友:
把BGA的网卡周围的电容拆了试试吧

网友(2007-03-17):
是系统中毒啊是系统中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