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电

楼主(2006-10-22):
intel d845epi,不通电,怎么修请各信帮忙

网友:
看BIOS电池是否有电,跳线是否正确,跳线上是否有电压,3V.5V.12V是否对地短5VSB,3VSB是否正常,32.768晶振是否起振,先把这些基本条件查一下再说

网友:
先看电压,再看阻值

网友:
好像很多IO坏。

网友:
插上电源后,摸一下南桥是否发烫.

还有可直接测南桥周围的贴片电容两脚间的阻值是否小于20.

网友:
关注中!
想对KKFK说:发贴要有始有终.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上U不开机啊.

网友:
再加一条,对于集成网卡的,网卡芯片不良也会造成不加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