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代码26不显示

楼主(2006-10-23):
代码26不显示
一块810主板测试卡显示26 但是显示器无显示,由于此主板无agp插槽,所以找来pci显卡(正常使用中的显卡),插上后测试卡仍然走到26但是屏幕仍旧无显示。难道是北桥挂了?想刷bios,这块主板上bios坏型号为asd ae49f2008-12由于手头上没有这样的bios芯片,可以用什么样bios芯片代换,找了个sst29ee020的用编程器刷不进去.

网友:
可以用 SST49LF002试下

网友:
检测显卡的内存和北桥

网友:
810的卡,走到26可能就正常启动了,还是看看显示器吧~~~另外,听听启动的报警声啊.是不是正常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