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6580不开机

楼主(2006-10-23):
我有块V星MS-6580,VER:10A。主板突然间不开机,在家中放了一年(2005年10月前坏)。今年10月拿去维修,师傅说是V星专用开机集成电路损坏。我想问问,是否有这样的东西。故障是通电后,按开机键风扇能转,开不了机。

网友:
你说的是MS-5吧放了这么久,应该是受潮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能加电,但不能开机这种故障,原因会多如牛毛的,不一定就会是MS-5,估计那个师傅是个二把刀,修不出来找的托辞罢了。这种板子,座空焊的多一些。

网友:
主板放置时间长了,一般都是板子放置不当导致变形,或者如上面所说的受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