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6-10-24):
急.急.急......心在飞翔老师,孙老师在主板三大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刷BIOS,换IO,检查BIOS电路,在不行打AD线请问BIOS电路怎么检查49的BIOS芯片脚位图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如果是那么不是49的BIOS芯片22脚是量不到片选478的A线有多少条在你群里的那是34条,东方教材是31条另外心在飞翔老师看了你的《我的维修经验一.二》收益很多就是好多测试点找不到能否发份测试脚位图的资料给我          namu666@163.com学生先谢谢那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主板是什么芯片组? 这个问题有较大的实用性的.

网友:
那WINBOND W49V002FAP 和 SST49LF002A 的管脚定义 它的最基本工作条件是VCC ,CLK RST 有了以后 BIOS电路怎么检修

网友:
VIA,INTEL,SIS的都有

网友:
32位的CPU,地址线是从A0-A31 一共是32条A线INTEL板上的BIOS 属于FWH,固件中心,你可以参考WINBOND W49V002FAP 和 SST49LF002A 的管脚定义 它的最基本工作条件是VCC ,CLK RST 29 39系列是使用ISA总线的BIOS,他们的22脚是片选信号,一般在点RST的时候,可以测试到电压的跳变W49F002 这个是典型的在后期的VIA和SIS的P4板上使用的BIOS 使用LPC总线工作,虽然都是49,但是和上面我说的那两种工作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网友:
你的故障现象是什么?要查BIO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