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主板不断的复位

楼主(2006-10-25):
手头一块ms6566  845E的主板 有几个小毛病 不知道是哪里故障 在网上查了一下 同样毛病的还不少 看来似乎是通病①接电自启动 接通电源没按pwon就启动 10有8次是这样 清cmos后依旧如此②不能二次启动 重启后诊断卡上复位灯不断的闪  必须拔掉电源 才能启动 以上两个毛病不知故障出在哪里 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正常的,看CMOS中有没有 POWER AGIN 这个选项第二个问题,重启后,查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这个老杨估计碰到过的

网友:
还有呢 按电源开关不能关机 pwon阵脚都是高电平 这块主板是ms-5开关机 还是w83627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