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不加电通病

楼主(2006-10-27):
精英一款P4IBASD2不加电IO 83627HF 67角电压1.1南桥供电正常 刚开始是以为IO坏了呢。更换一个还是一样又换了一个还是老故障发现南桥边上一3055电压不正常 基极电压只有1V极电极和发射极没有电压16块全是一样的故障。查查发现PCI槽边上一小小三极管702基极电压通往南桥边上的3055上电压1V应该是这个出问题了啊。测极电极电压5V发射极没电压于是把702管的基极和极电极用线连到一起可以正常开关机就该是此管坏倒至主板不加电于是其它的主板照一样的方法维修最终搞定 。 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据我所知3055和702都是场效应管,三个引脚分别叫栅极,漏极和源极.

网友:
这个故障不就是3VSB偏低嘛。这个可是不加电的时候,要在IO之前就必须查的哦。

网友:
对IO 83627HF 67角电压只有1.多V 修好后IO 67角电压恢复3.3V了啊。是啊。厉害

网友:
测极电极电压5V发射极没电压于是把702管的基极和极电极用线连到一起可以正常开关机就该是此管坏倒至主板不加电于是其它的主板照一样的方法维修最终搞定 。
??不管是场管或三极管,1、3脚都不应该短路,你想说的应该是2、3脚短接吧。

网友(2006-11-28):
楼上说的才是呀,哪有将控制脚和输出或输入相连的道理呀。

网友:
能说出别人的不对,又能说明道理这才是真高手. 支持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