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533主板内存供电电压低

楼主(2006-10-27):
前天中午,客户拿一8ir533主板,说不亮看下内存供电管烧了,很容易直接换个一个点亮了,可是进系统死机.一量内存供电仅为2.2v。量场管漏极电压3v正常.旁边的二个二极管也量了一切正常.可是栅极电压与正常板低2v左右.客户急只好把旁边的阻容元件换了一遍.涛声依旧.没办法为了挣钱没时间跑线路.用了一个贴片的1n5408把漏极和源极直接连过支.2.6v电压过来.问题解决.收钱.哪位遇到过此情况.知不知道此板到底哪坏容易引起此问题.此板内存供电坏的不少.我换的场管决没问题,试过5个了.麻烦哪位讲解一下.我将感激不尽.

网友:
技嘉修得挺少...关于技嘉板内存供电管问题我也困惑了很久~以前生产的板内存供电管损坏率挺高,还有图(3)里的那个二极管(鼠标画的,凑合着看吧)[em05]....不知道是设计上的问题还是供电管功率太小,反正后来生产的板内存供电都改成大管了~技嘉供电管还是挺特殊的~换上的大多数管输出电压普通偏低?反正我是试代换了十几种才找到图(4)(5)两种~图(1)(2)(3)是技嘉常用管型,等待高人出来指点~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2720344321489.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7 20:35:12编辑过]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经常死机 甚至开机后就当机 但测内存供电电压都正常

网友:
这个烧掉的管子 ,旁边的二极管有坏的

网友:
二极管换过我认为那两个二极管只起到对场管漏极电流限流的作用 ,只要漏极电压正常跟那两个二极管就没有多大关系了,我觉得还是场管栅级的控制电路有问题.至以到底哪坏,还希望有经验的人指教.

网友(2006-12-17):
你的MOSFET是换的9916H的吗

网友:
换场管时  一:    要注意功耗和跨导.
                二     ,还有那个二极管压降不定要不过高.要换上开关速度快,电流大.压降小的俏特基二极管.就可以满足.

网友:
本人遵循了代换的基本原则,找一模一样的9916h对于维修人员来说有点难.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就是0.3-0.4左右.大电流的贴片肖特基二极管不太好找.

网友:
6楼的兄弟 怎么图片不能看啊

网友:
技嘉的板,内存供电场管D极一般通过二极管接3.3V,同时也通过电阻接3.3V_DUAL,G极连5VSB和431,大概也就是这几个元件,应该好修的.

网友(2007-02-21):
这块板子好像是假冒的吧 我也修过 内存电压偏低2.2v  运行死机  我把两个二极管用导线直连 供电管换成功率较大的60t30 虽然电压还是2.2v 但运行已经稳定

网友(2007-06-01):
又是很久以前的贴子了,前几天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如二哥所说,这个管子的代用有些说法.换60n03输出就是2.2v.后采用二哥的做法,找个9916换上好了.输出就是2.5达到标称值.可能是9916导通电阻低.只有25毫欧.

网友:
有学到了!
不明白为什么内存2。2V都可以正常工作!
内存电压低应该会引起蓝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