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533当机 可能是内存电路关系吗?

楼主(2006-10-27):
技嘉8IR533 经常开机就当机 有时候进cmos当机 有时候显示显卡信息后就当机 听说此主板的内存供电容易出问题 那当机现象有可能是由此造成的吗? 我的主板测内存供电电压正常2.51v ( 供电管3055)
显卡

网友:
此板的5093也极易损坏,还有北桥如果发热量大的话,也容易造成死机.本人就遇到过一块.

网友:
是假的吧,这个板假的太多了 看主供电部分是否发烫 换下主供电电容试下

网友:
主供电是否,5093 MTC换了没有?呵呵,没什么神的,不过是修过而已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9 1:29:40编辑过]

网友:
以下是引用新照不轩在2006-10-27 1:07:04的发言:
是假的吧,这个板假的太多了 看主供电部分是否发烫 换下主供电电容试下您可真神了 我今天对照技嘉主板假货识别的文章对照了一下 果然是假货 有一个明显特征 真技嘉的32.768晶体是粘胶上的(它还真会省事) 而我这块是铁丝固定的 主板的大部分供电测了一下 均有杂波 也分析不出杂波的根源 电压倒都是正常 电容也没鼓电感也没发烫

网友:
5093是哪个管 这个假板和正版的元件型号不一样的

网友:
5093是脉宽芯片,控制周围的cpu供电场管工作.

网友(2006-12-17):
那个板过保那,有修过北桥好的

网友:
主板也有假的?呵呵.

网友A:
换一下主板上主要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你这是供电不纯引起的当机.

网友:
主板有无集成网卡的?
以前遇到过一块!集成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