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些电源ic可以代换的

楼主(2006-10-28):
各位高手.请问有那些电源管理ic可以代换的.谢了...

网友:
从没代换过,,不太清楚

网友:
网上流传很广的这个代换表,作用不大~可做参考~Richtek RT9221 1 O/P VRM w/ VRM 8.4 (SC1164)
Richtek RT9222 1 O/P VRM w/ VRM 8.4 (SC1165)
Richtek RT9223 1 O/P VRM w/ VRM 8.4 (SC1153)
Richtek RT9224 1 O/P VRM w/ VRM 8.4 (HIP6004B)
Richtek RT9224B 1 O/P VRM w/ VRM 8.5 (L6911E)
Richtek RT9224C 1 O/P VRM w/ VRM 9.0 (HIP6004D)
Richtek RT9224E 1 O/P VRM w/ VRM 8.5 (HIP6004E)
Richtek RT9227A 3-In-1 VRM w/ VRM 8.4 (HIP6016)
Richtek RT9228 3-In-1 VRM w/ VRM 8.4 (HIP6018B)
Richtek RT9229 4-In-1 VRM w/ VRM 8.4 (HIP6019B)
Richtek RT9230 4-In-1 VRM w/ VRM 8.4 (HIP6020)
Richtek RT9231 4-In-1 VRM w/ VRM 8.4 (HIP6021)
Richtek RT9231A 4-In-1 VRM w/ VRM 8.4 (HIP6021A)
Richtek RT9238 4-In-1 VRM w/ VRM 8.5 (ISL6524)

网友:
呵呵别乱替出来的电压高的吓人

网友:
在维修中代用的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