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6-10-28):
现在的情况是主板通电键盘一脚有五伏电压,只要主板一工作(测试卡跑代码)键盘的第一脚电压5伏就马上降到0.05伏.键盘不能工作!我作过的维修是拆掉了排容,换过上拉排阻,换过IO,换掉键盘接口.有谁修好过这种情况的>?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有时,键盘口的供电脚接负载电压变低的时候,时钟脚的电压也会下来.不行的只能再换个io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9 17:45:31编辑过]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不行细查5V供电.

网友:
IO早就换过了,上面已经说过了.

网友:
有谁修好过我这个现象的,只要主板工作键盘一脚电压5伏就变0.05伏了.键盘电路上的所有元件都换过了.包括:键盘接口,排容,排阻,IO,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这个5V是一供电管传过去的.

网友(2006-12-10):
你把CPU下了
上个光电鼠标和一个键盘上去
如果电压不拉下来 供电基本没问题 除非供电像有的MS主板一样受到其他电路控制
我个人认为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看看5VDUAL的MOSFET有没坏啊

网友:
照你所说,只有南桥喽,

网友A:
你换掉PS/2接口处的4个电感试试. 应该是电感不良了.

网友:
如果供电管没有问题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不插键盘,开机检测键盘接口供电电压,先划定故障范围。然后再针对性的修理。

网友(2007-03-19):
回复 网友B:
那几个东西,通了也要换

网友:
刷BIOS试试吧,昨天修一杂牌845主板键盘正常,鼠标有箭头但不能用,鼠标不听使唤,量阻值正常,接口换了,电感换了,排容也去了,IO8702也换了,结果还是不行,无奈之下刷了一个BIOS竟然好了 。

网友:
我上次修好一个是USB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