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10主板

楼主(2006-10-28):
我从网上买了一块V星810主板(金长城OEM的),没想到不能加电,该主板上有两块W83627,靠键盘接口那边的一块发热量比较高,IO坏会不会引起不开机的故障?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80%是IO损坏了.

网友:
是不是有ISA槽的?如果有ISA的话,应该有一个是83628,属ISA桥接芯片

网友:
你说的这个板应该是有isa的.以前弄过.一个是83627一个是83628

网友:
楼上三位都是高手, 确实一块是W83628  一块是W83627,正等着买W83627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