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要V星主板BIOS的注意事项,必读!!!!!

楼主(2006-10-29):
要的时候请一定要写明型号和版本,以免弄错,

对于型号,可以在主板的CPU座和PS2口处或PCI槽之间找到。如下图所示

另外,还要看一下最后一个PCI槽上有一个黄色的小圆贴,上面有一个三位的数字,如040、100等等。这个是用来区分BIOS版本的重要依据,所以请索要的BIOS的会员,务必要将这个小圆贴上的数字告诉我。

需要BIOS的,请另开新帖!!!

只提供OEM的V星BIOS。市售的型号在这里下载:
MSI的全部都有,分型号打包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cn/down/bios/pinpai/msi/

网友(2007-02-09):
KT4AV要用5.4版的BIOS,对应的文件名是A6712vms.540
KT4V和KT3V要用1.C版的BIOS,对应的文件名是A6712vms.1C0

板子不同,当然不能换用了,不然会导致内存不过。
网站上的说明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2007-04-30):
求BIOS的在本贴跟贴一律不回,开新贴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