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同行修不好的一张板子

楼主(2006-10-29):
故障现象:不插键盘能点亮,插上键盘就点不亮,有时候不插键盘也点不亮观察板子,发现IO有换过的痕迹,检查PS2口对地阻值正常,当插上键盘的时候,PS2口有电压没有了 。不插的时候没有。排容已经取了,为了保险先把IO给换了,还是不行…………仔细观察测量,发现给PS2供电的一个小电感,阻值变大了,有几百K,哈哈,估计就是它了…………果然。换了就好了呵呵,看来还是仔细的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8 23:35:01编辑过]

网友:
亮与不亮好像与这个电感没多大关系,对于这种隐性故障,我都是在接负载的情况下,测量它的供电,这样判断到底是不是供电的问题才准确.

网友:
但事实上换了这个电感就好了啊不插键盘的时候该电感供电是空载供电,电压正常;接上键盘的时候负载电流增大,由于电感的阻值增大了,负载电流在电感上产生的电压降增大,使回路电压下降,同一负载回路的其他负载电压就下降了…………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互相交流一下,知识增长了不少.以后还得常交流.

网友:
呵呵大家多交流

网友:
是这样的,我也遇到的。 是电感性能不良所致的。

网友(2006-12-02):
有缘网上来相会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
分享大家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电感检测没必要这么复杂到几百K才发现吧,我量的时候保证它接近零才放心的,就是有几欧也不会放过的,这里的电感阻值偏大一点点就会有些古怪毛病,有时

网友:
说起同行修不好的板,我说一个,只要是USB和PS2不好用的,我反而先看板子的IO接口的铁外壳是否都相连,还真有几个别人没修好的

网友A:
碰到过USB 借口被插坏了,导致5V 对地轻微短路 造成 键盘时能用,时不能用的情况,目测了N次,才发现 ,差点死了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USB 借口被插坏了,导致5V 对地轻微短路 造成 键盘时能用,时不能用的情况,目测了N次,才发现 ,差点死了

呵呵
俺也遇到好几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