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想当然 否则走弯路 被雷击的845gl维修手记

楼主(2006-10-29):
一块845Gl主板 客户反应被雷击了 点不亮 开机没几秒立即断电 照以前的经验 多是网卡或其他芯片击穿首先拆芯片 拆掉集成网卡 声卡 电源ic  还是开即断电 能拆的还有IO和时钟 不过手头没有合适的io代换(IT8712)  所以作罢 第二天睡醒 突然想到 强制开机试试 于是短结绿黑 电源呼呼的开启了 没停 看来主板上没短路的东东了 焊上电源IC  装上cpu  内存 强制开机 哇噻 居然启动了 只是显示c1 查了查内存电路 发现内存供电电压1v  换供电管 电压回复正常 再开机 ok  去掉强制短路线 再试试开机 居然能开了  顿时恍然大悟 这个主板不加cpu是无法开机的(io有cpu供电监视 电压不对 立即断电)   还以为是短路故障呢 真正的故障只是内存供电管挂了再次焊上原来的网卡和声卡芯片 这次证明我又错了 装系统后发现找不到声卡 网卡 看来它们是坏了的 再次拆掉 焊上好的芯片 一切ok了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雷击的主板可以修好吗?我修了几块都修不好啊?

雷击主板不能识别PCI可以修复吗

网友(2006-12-17):
你说的情况有,我也磁到过的

网友:
学到一正  。。。。。

网友(2007-04-01):
雷击主板不能识别PCI可以修复吗

网友:
顶啊,楼主好手艺哦。

网友(2007-08-01):
雷击主板一般都是网卡(芯片)坏

网友:
修板不要想当然.确实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不能认PCI90%是SB挂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雷击故障里面的经典一例了,谢LZ分享!

网友:
技术高明啊!~佩服~!呵呵

网友:
俺修了几块雷打的多数是网卡芯片坏,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可以啊
但是顺着不开机思路来修的话肯定可以修出来

网友:
如果让我来修,也先定会拆网卡,IO,就会最终查到内存的VCC,也可能会折腾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