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重启后不能开机的修复

楼主(2006-10-29):
ms6566主板 重启或复位后就不能开机 诊断卡上复位灯不断的闪 按pwon不能断电 需重插电源插头才能开机 查各路电压 时钟都正常 后来看到内存槽左方有个供电场管底色有碳黑 反复测这个管各脚的电压都正常 突然数字表没电了(电池用光了) 只好拿来被自己遗弃多年的指针表凑合着测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找出了问题 测到那个供电管的输出端时指针有频率的抖动 数字表硬是没测出来 不管3721 换管 再测 没抖动了 再开机 一切ok 再也没出现上述现象了 后来想想 这个内存供电管可能同时还给ms-5供电 所以造成开机故障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来要去买一个指针表?

网友:
普通指针表多少钱一个? 有必要买一个吗? 大家顶啊.

网友:
当然有必要买一个了,很多电子元件用普通指针表测量方便多了

网友:
我就有一只指针表啊,20块,哈哈哈,

网友:
指针万用表测量直观,用1欧档和10K欧档测量三极管和二极管准确率很高的.

网友(2006-12-02):
各有各的特点嘛!~这点很有用!~

网友(2007-06-09):
既然外观有改变,替换法最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