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845GL,诊断卡显示c1---到07 一直在循环

楼主(2006-10-29):
杂牌845GL,诊断卡显示c1---到07 一直在循环 请高手指点,谢谢
求助

网友:
可以换一个io试试,一般它容易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发现新问题,在上假负债时IO芯片有发烫。这样可以估计IO坏。谢谢二楼的回答

网友:
换好IO问题解决了

网友(2006-12-03):
看到就上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