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即烧cpu供电管

楼主(2006-10-29):
在维修实践中,经常发现cpu供电管高电平管烧穿的现象,这时我们通常会换一个管子上去.但是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有时上一新管后通电即烧.比如sc1189.sc1164这种芯片的,这时我们只好换一个脉宽芯片了,然后把刚换过的管再换一个,就解决了,有什么方法能大致判断脉宽芯片的好坏,免得烧了一个管子.哪位给我点意见.先谢了.

网友:
只接一个场管,对地的哪个不上,使用中没什么不正常

网友:
我是说如何大至判断脉宽芯片好坏,免得浪费一个管子.接地管不上的话,主板的cpu核心供电能有电压输出吗,整个主板就不可能有复位了.最好是不加电,通过打阻值来大至判断下,麻烦哪位给点意见.

网友:
对地打值,如果没有好板相对比,作用不大。

网友:
如果要量的话,就量一下FB,COMP,PWM1,PWM2这几个引脚吧。常碰过这几个引脚上的阻容元件不良造成通电后烧MOS的。

网友:
接地不上可以用,我修了3块都没上接地,几个朋友取走没在在送来,最长的估计用了大半年了,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取下Q1测G极的对地值,一般为500-600.

网友:
谢谢七楼的,发现sc1189.1164之类的脉宽.两个场管栅极的对地阻值应相同.如有较大差异,有时就会烧高电平管.

网友:
是的,顶一下楼上的.

网友:
6楼的,下管不上吗??

网友:
没上,不过U座旁的二极管有点估计吃不消

网友:
明白了,其实二极管是给下管做辅助作用的,这下倒好,它成主力了,呵呵

网友(2007-04-19):
下管可以不用的吗,长见识了,等拆一个试验下

网友:
供电管子烧坏,第一个要查的就电源IC吧,好多板子09NO3的管子都用上了,如果真的要烧,感觉肯定IC这边会有问题。

网友(2007-07-30):
谢谢,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