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仁815,走24不亮

楼主(2006-10-30):
智仁815,走24不亮,测试点都测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子。另外,弱弱地问个问题,走24是什么不过,是显卡吗?
显卡

网友:
刷一个bios试一试,或者换一个条子.不行的话北桥的面大.

网友:
查下APG槽的供电 12V 5V都查下看,看有无明显的供电烧断的另外顺着TYPEDET查下一个小的三极管或者是场管,看有无损坏打下AGP槽的各信号阻值,看是否北桥损坏

网友A:
支持楼上的。
关注这贴子

网友(2006-11-29):
哎,主板都还给客户了。没有机会啦。
不过,还是很感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