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NPN和PNP判断方法

楼主(2006-10-30):
三极管NPN和NP判断方法(1)       三极管的极性判断及管型判断    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首先用红表笔假定三极某一只引脚为b极,再用黑表笔分别触碰三极管其余两只引脚,如果测得有两次结果读数相差不大,并且在600左右,则表明我们的假定是对的,红表笔接的就是b极,而且此管为NPN型管(参照下图),c、e极的判断,在两次测量中,以测得读数较小的一次为例,黑表笔接的是c极,读数较大的一次黑表笔接的e极。<shapetype id="_x0000_t75" stroked="f" filled="f" path="m@4@5l@4@11@9@11@9@5xe" opreferrelative="t" ospt="75" coordsize="21600,21600"><stroke joinstyle="miter"></stroke><formulas><f eqn="if lineDrawn pixelLineWidth 0"></f><f eqn="sum @0 1 0"></f><f eqn="sum 0 0 @1"></f><f eqn="prod @2 1 2"></f><f eqn="prod @3 21600 pixelWidth"></f><f eqn="prod @3 21600 pixelHeight"></f><f eqn="sum @0 0 1"></f><f eqn="prod @6 1 2"></f><f eqn="prod @7 21600 pixelWidth"></f><f eqn="sum @8 21600 0"></f><f eqn="prod @7 21600 pixelHeight"></f><f eqn="sum @10 21600 0"></f></formulas><path oconnecttype="rect" gradientshapeok="t" oextrusionok="f"></path><lock aspectratio="t" vext="edit"></lock></shapetype>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30159121061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NP型管的判断只须把表笔调换即可,测量方法同上。(2)       三极管的好坏判断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bc、be极正向读数在600左右,反向为∞(e极正向反向均为∞为好管,反之为坏管)。

网友:
IRF 630 是三极管吗?

网友:
场管吧?我测是这样用表笔先把三脚短路一下,再把有字的面向着自己黑表笔接最右边的脚用红表笔去测另两只脚,先测中间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再测最左边的,阻值无穷大,再回过来测中间那只脚就会有阻值在600左右

网友:
呵,这个要分清楚的

网友(2007-03-14):
大哥,看不到图呀?
麻烦给传一份,
E---MAIL:GE6500@126.COM

网友:
已经收下,感谢楼主分享!!!可惜没有图片

网友(2007-05-29):
判断不了啊!
判断不了啊!

网友:
学习中, 确实不错,,就是看不到图

网友:
看不到图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