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电烙铁

楼主(2006-10-31):
电气工厂的技术人员,家电修理工和电子爱好者,都使用电烙铁作为锡焊工具。正确地选择、操作和维护电烙铁,能有效地防止失误,避免事故,提高工作效率。 电烙铁一般分为内热式、外热式和速热式,功率由20W、25W,大至几百瓦。购买和选用时要注意,外热式电烙铁制造工艺复杂、效率低、价格高,速热式的由于大变压器拿在手上,操作困难;内热式电烙铁结构简单,热效率高,轻巧灵活,当为首选。用作装修晶体管、IC类收录音机、电视机,作普通电路实验,一般以20W为宜,修理真空管类机器,如胆机、旧式仪器,以35W为宜,外热式的则为45W,焊大变压器的接线、金属底板上的接地干线,则采用内热式50W、外热式75W,还有一些功率更大的场合。电烙铁的功率选择一定要得当,否则,预定目标会泡汤。自动恒温电烙铁尽管零件多,维修难,价格高,但它能保证焊点质量,特别是做电路实验和修理大量印制板时,用起来效果很好。生产线上使用的电烙铁,采取自动调压的方法恒温,费用可能会低些。有的地区市电不稳,烙铁经常烧得不蘸锡,或温度不够、焊不动,为保证钎焊质量,就只有使用自动恒温系列烙铁,或配置调压系统。仅是温度偏高,串降压电阻也行。 应该储存几把电烙铁,以供不同场合需要。使用别人用过的电烙铁,或买二手市场的烙铁,一定要注重质量、反复检查、宁缺勿滥。市面上粗制滥造的产品很多,应该有所认识和提防,否则,会把性命搭上。电烙铁提倡专用,一般不应该公用和混用。 烙铁头的形状有多种多样,选择的要点是,能经常保持一定的焊锡,能快速有效地熔化接头上的焊锡,不产生虚焊、搭锡、挂锡,焊点无毛刺,不烫坏板子和元件。机器上的焊点崭新锃亮,则烙铁头的 何 截面可大些,用扁平或椭圆头,传热快自然操作利索。锡面氧化层较厚,烙铁头相对要尖些,便于突破。元器件密度大,需要选用对应尖细的铁合金头,避免烫伤和搭锡。装拆IC块,常使用特殊形状的烙铁头。有时因为焊不到,和避免烫坏塑料件,选用弯烙铁头。当然,也要看各人的操作习惯和嗜好。 内热式电烙铁上锡,刚锉好的烙铁头不一定能蘸锡,因为通电加热,金属表面又氧化了,这时可以把锉过的表面涂了松香,或浸在松香里,放在锡块上磨,锡融化后就在下边的硬木或环氧板上拖着锡珠磨,这样蘸锡相当可靠。一边加热一边烙铁头,这样容易蘸锡,但也很危险,万一烙铁质量不可靠,会发生意外。不要把烙铁头前端都蘸满锡,否则,也会搭锡。而恒温烙铁的铁合金头是镀锡的,普通方法不能行成足够厚的锡合金层,不蘸锡了只有换新。蘸锡不好的烙铁,常常给修理带来巨大的麻烦。 电烙铁的握法基本有两种,一种是满把抓住手柄,实握,初学者都这种方法,能够做到心应手;另一种是头子朝下,象拿钢笔一样,虚握,老资格都这样拿,虚握操作时速度快,效率高,特别是装拆小型元器件。当然,生产线上也有跟着设计文件来的其他拿法。不能让头发和电线绞在一起,手汗大的,要带上手套焊接。操作电源插头,手一定要捏牢绝缘部分,用力适度,防止松脱、损坏和伤害。每天要用的电烙铁,应该加装电源开关,而不是操作接插件。烙铁头别长时间浸在助焊剂里,其他部位不能碰到助焊剂。不能使用其他腐蚀性很强的化工产品作助焊剂。松香属于经典助焊剂,也有性能更好的新型液态焊剂,只是价格稍贵。松香盒应采用层压板或硬木板制作,为了搪锡的热效率,一般不使用金属材料。掌握焊接应该多进行练习,对各种型号的烙铁都要有实际操作。最好有老师傅指导,把各种零件、元器件、焊片、接线端子,都试着焊一些。刮脚、蘸锡、搪锡,一定要非常娴熟,多练会使功夫变扎实。充分运用松香,会使焊接可靠、美观。焊锡完全凝固后,焊点才能受力,否则一定虚焊。拆零件时,烙铁应该往锡多的地方靠,这样传热快。装配时,焊锡丝应该往印板铜箔或接线端子上送,往烙铁上送,常发生虚焊。有的地方,为了焊接强度,焊锡要多用点,有时为了减少整机重量,则焊锡要少用。焊接前烙铁要预热,通电时间短,温度不够不要焊接;操作完毕要及时切断电源,也不要用断电后的余热焊接。 普通电烙铁应该放在带散热器的支架上,不焊时避免升温过高,焊接时减小热波动,延长烙铁寿命保障焊接质量。烙铁等不能随便乱放,避免烫坏物品,引起火灾,同时,也给工作带来麻烦。有时想象和规律并不一致,小功率烙铁因为热量不够,焊的时间长,把机器烫坏了,而功率稍大些,热量充足,一会而就焊好了,焊点反而接受的热能量小,不会损坏。类似的道理很多,要在实践中反复推敲,慢慢领悟。电烙铁的电源应采用单相三线制,并且要装有漏电自动开关,或接在工作台的隔离电源上,人生安全不是儿戏。在经常焊接IC的场合,应采用低压24V、12V的烙铁(我们的焊台几乎都是24V的),避免感应静电损坏MOS 器件。内热式的烙铁头,壁厚要保证,要有一段实心的铜柱,以确保储能。足够质量的紫铜,才便于热量的贮存和传输,避免烙铁心发出的热量,焊接时不够用,烙铁头钉在焊点上;不焊时又太多,氧化铜层层剥落。电烙铁匹配使用,基本没有氧化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及时清理氧化物的。烙铁头变薄变细变短,都要及时更换。 电烙铁的电源线应使用花线,与塑料线相比,织物耐烫,橡胶受热时气味大,能提醒人。电烙铁使用了一段时间,特别是频繁使用后,要更换电源线,或适当截短后重新联结,防止根部内部折段。电烙铁坏了,修理时一定要细心。压紧螺丝未松,千万不能旋动烙铁手柄。内热式电热心最易折段,外热式烙铁心穿管用力稍猛,引线就会拉脱,更换时要掌握好。各螺丝必须拧得恰到好处,焊接的一定焊牢,小瓷管一定要穿,压紧螺丝下的绝缘套管不能漏装,内部短路绝不是闹着玩儿的。电烙铁要保持干燥,避免摔落和敲击,定期测定绝缘,发现情况及时处理。制造水平不过关的人们,千万不要盲目自制电烙铁,这方面的教训太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31 4:24:42编辑过]

网友(2006-12-02):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我的936才新的,用一次就已经不上锡了,是不是就非得换了,我用0号砂纸擦一下行不行?

烙铁头质量太差。或是使用方法不当。

我用的烙铁头要35一个呢。

拿砂纸打我感觉我也没有什么用处,936的烙铁头,一般是内部为铜导热,然后再镀上一层合金,最后在要沾锡的部分镀上铁,所以我认为用砂纸磨也没有什么用。趁早买一个好些的。

网友(2007-02-09):
引用 网友B:
我用最普通的,只要一开始用粘上松香和一点锡就好用了,有时用来烫胶包线皮后很难上锡,用时大家要注意了!

烙铁绝对不能用来烫塑料和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