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南桥短路原因有哪些???

楼主(2006-10-31):
造成南桥短路原因有哪些???接手3块南桥本体短路1117是好的,割断输出去南桥线路,南桥对地为零点几盘正845GV造成南桥短路原因有哪些???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听心在飞翔说过: 有几批DB EB南桥在设计上有问题.后来INTEL改进生产后有所善. 其他,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顶一下.

网友:
据说是防静电设计上有问题造成的如经常碰到插USB 的时候,机器黑屏了就是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