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过C1立刻到FF,显示器不显

楼主(2006-11-01):
一块新天下P4845GL-M主板,检过C1立刻到FF,显示器不显,想刷BIOS,居然没找到,板上的型号是:        P4845GL-M        LOT683  0696请大家出点主意。

网友:
这种情况是典形的内存不过,可以参照固顶的A7代码的维修方法进行检修。另外,也是有BIOS的原因。但新天下的板,BIOS似乎比较难找。不过我手里好像有,一会找找看。

网友:
热心人.谢谢了.

网友:
去www.hasee.com 下载,是可以找到的在网上搜索型号,往往不对,这其中就涉及到 新天下现有品牌(磐英) 和EPOX(磐正即老磐英)的官司了今天我修板,让小弟刷BIOS,就刷错了 就是这个事,结果键盘不能用去新天下DOWN了一个刷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