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会引起南桥发烫吗

楼主(2006-11-01):
IO会引起南桥发烫吗  今天修一佰钰4845GLM主板 不通电 强制开机 rst  手一摸南桥发烫心想完了 NQ挂了 我可没BGA  最好是希望IO有病 而不是南桥 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IO引起的南桥发烫?

网友:
只要是南桥的负载,出现问题都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如果怀疑的话就换一个啊  换了好了的话就知道是不是了吗

网友:
还有你修了没有啊  不触发的板你怎么不些判断一下是IO坏还是南桥坏啊

网友:
南桥在待机状态它就发烫 它和io 8712的72脚恒定低电位 这脚是南桥发出的 正常3.3v 所以开不了机

网友:
南桥在待机状态下发烫,多半是由于3.3VSB或1.5VSB的待机电压短路造成,可以通过对地量测3.3VSB和1.5VSB的二极体值来进行确认,如果值比正常低很多(正常在300-500之间,但也有部分板更低一些,但都不会低过100的)则百分之八十为南桥坏,另百分之二十为网卡芯片坏,与IO有关的,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排除法来解开自己心里的疑问啊,拆一个IO几分钟的事,就可以判断了。不过我估计可能性极小。

网友:
再多说几句,希望大家在修板的时候,不要只量电压,片面的量电压是反映不出问题的,还要量欲测试点的对地二极体值才可以。要养成打二极体值的习惯。很多芯片内部的损坏,只有靠量二极体值才能反映出来。

网友:
这种板强行开机会有SB发烫的情况 我碰到过多次了建议你还是把NB的旁边那个1.5V输出的场管换了再说这个管损坏也会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新照不轩在2006-11-1 0:39:22的发言:
这种板强行开机会有SB发烫的情况 我碰到过多次了建议你还是把NB的旁边那个1.5V输出的场管换了再说这个管损坏也会引起不开机的兄台 你真是料事如神啊 我对你佩服的全体投地  果然是NB旁的1804无用 换了后NB不烫了还是开不了机 查IO的开机其他脚位都正常了 76脚始终高电位 无疑是io坏 手头没有8712 用拆机的8702换上后 不知是我焊工不行还怎么的 诊断卡跳A5 重新加焊了一遍IO 居然跑FF了看来要等买到8712以后再试验了 现在的卖的io都是拆机的 质量很难保证 哪里有新的IO卖?

买来块拆版的8712 换上后ok拉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子空焊了  你可以用手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