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无复位 PGgood低电位

楼主(2006-11-01):
精英L4S5MG无复位 post卡复位灯常亮 RST针脚低电位  供电 clk均正常 查了半天找到一个疑点: 电源管理芯片sc2434的PGgood脚是低电位0.45v 似乎不正常??? (手头没有这芯片 什么芯片可代换) 希望这块芯片正常 这种芯片很难买到 电源IC的PGgood输出高电位 要具备什么条件 是不是vcc-core正常它就高电平 如果这样那就是这块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不是吧,应该是各电压都正常了,才会有PG啊

网友:
我说的是电源ic的PG 非电源上灰色线PG(这个正常)

网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1/20061110294158953.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这是sc2434的应用图 有几个信号和都和PG-out(⑧脚)有关 谁能分析一下它们的关系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 0:33:18编辑过]

网友:
有以下几个因素,1,5V或12V的工作电压输入正常2,VID编程控制及VCC_VID电压正常3,FB及COMP电路正常4,电源IC本体及周边阻容原件正常。这些都正常了,才会输出VRM_GD也就是所说的PG。绝大部分时候,如果Vcore正常,PG也一定是正常的。

网友:
说下我的认识,如果更换IC不行的话,多为SB挂了SC2434 IC很好找呀,我就有

网友:
心在飞翔 我好感激您哦 您真是个热心肠的大侠 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本主板的vcc-core正常 估计也就是sc2434出问题 有什么ic可以代换 这ic很难买到

网友:
 此IC不难买呀, 我这里就有你要多少都有如果急用的话,和我联系 EMS给你一个,呵呵~ 就怕不够成本呀

网友:
是啊 不够成本 为了省钱 我把sc2434的PGout脚挑起 线路焊点飞线到3.3v上  给它一个假信号 开机 ok 数字飞奔

网友:
不错,高手啊,你给它的这个假信号是给南桥的,南桥有了这个信号之后才会

给全板复位的.

网友:
h此贴中的附件不能读.

附件文件不存在或无法读入,请与管理员联系。

网友(2007-05-31):
顶啊,复位信号也能飞线?真是开大眼了,复位是信号,而不是光光是电压,为什么也可以飞线?
以后我也要试下了

网友:
这好像不是复位信号的问题而是VRMPG供电,只要杀了这个IC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不错啊!
那以后遇到此问题可以飞线看看!

网友:
高人,领教了,呵呵,不过也是无奈之举吧!

网友(2007-07-19):
我也飞线过的

网友:
我也飞线过的,但是还没这样飞过,高手

网友(2007-11-28):
长见识了,这要是飞得不好可是会烧掉CPU的。

网友(2007-12-31):
看不到LZ发的图片 .为什么有些会员发的 看不到图片 刷新也看不出来 网速 不存在问题

网友(2008-05-12):
心在飞翔 我好感激您哦 您真是个热心肠的大侠 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主板的vcc-core正常 估计也就是sc2434出问题 有什么ic可以代换

这ic很难买到

十万个V什么 -10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