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6566跑D3

楼主(2006-11-01):
正常关机,第2天开机不启动,诊断卡跑D3,刷BIOS也没用

网友:
内存换过没、。供电正常吗

网友:
内存换过,不行,供电正常

网友:
要看的地方多那关注

网友:
楼主说得太笼统,你都检测过什么?内存的几个电压,2.5V,VTT的1.25V,VERF的1.25V,SMBCLK和SMBDATA的3.3V,VCC_SPD的2.5V或3.3VDDR内存上的六个时钟测试点的频率,内存到北桥的线路,以及负载排阻及上接排阻。这些都是要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