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主板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11-02):
有些华硕478系列的主板,测核心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为0欧。一般的板子上,是应该算作为短路了,可是华硕的板子却是正常的,上CPU一样走字。是不是华硕采用了什么专门技术啊。这点一直想不通,还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具体一些,那一款板子

网友:
还真是这样,我手上就有一块.是华硕的P4P800-X

网友:
没有绝对的事,不信你找块来量量不就行了吗?量这个又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活.

网友A:
在内核供电上还余电的情况下测量电阻为0是很正常的情况。本身内核并联的电容就比较多开始测量的时候为0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内核供电上还余电的情况下测量电阻为0是很正常的情况。本身内核并联的电容就比较多开始测量的时候为0一点也不奇怪。

你说的是开始测的时候为0,然后会伴着嘀声向上走字,是这样吗?这样的现象很长见,我说的是他不走字,就是对地长响.

网友:
你多放上一段时间,他就不通了。

网友B:
确实有这种板子,不过机种用的不是很多,Low side 用的是JFET MOS,这种MOS正常状态下是导通的,只有在负电压时才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这种板子,不过机种用的不是很多,Low side 用的是JFET MOS,这种MOS正常状态下是导通的,只有在负电压时才关闭。

呵呵,多亏PHILIPS出手给大家作了一个权威的回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