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 怎么判断和处理?

楼主(2006-11-02):
BGA结构的cpu座真麻烦 cpu上的信号都没法测 一旦主板点不亮 心理总是怀疑这个东东 听说用带灯测试可以检测它焊的牢不牢 我没用过 是不是上面带478个发光点 没虚焊就全亮哪个开路哪个灯不亮 是这样吗? 478带灯一般市面上卖多少一个?如果虚焊了 怎么处理? 是不是在背面加热 温度大概控制多少? 飞翔老师好像说过cpu保护座 我觉得不错 但量起来肯定很麻烦 478个触点啊

网友:
上CPU座,打阻值。

网友:
不会吧,478个,怎么打?打半天脑袋都晕了

网友:
正真用的了只有:184个的.

网友(2007-11-15):
怎么没人回呀,我想知道呀

网友:
灯没有那么多的针,共有139个灯
cpu座虚焊了就会有灯不亮,要是大面积不亮还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带灯测试很省事,看灯全部亮,OK,有几个不亮,就是座子或北桥虚焊。

网友:
哦,又学到一样了

网友:
这个我有个  呵呵   一看灯 就知道了

网友:
终于知道这个灯是怎么用的了。汗。。。。。。。。

网友:
最近比较穷啊,还是慢慢打负载上的ad线吧

网友:
你所说的我认为会是有其它故障所引起的,或是组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从基地买一个478灯才110元,一上就是知道了

网友:
我老板去广州买了几个~!我只用它来判断虚焊~!基它的用处我用不上~~!不过能知道CPU虚不虚焊~!心里也实在也好多

网友:
我有个灯可没有测几块板针就断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