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4MFM走26不亮

楼主(2006-11-05):
此主板代码C1--55---C1---------26,不亮,加独立显卡仍不亮,原因呀?

网友:
跑26不证明26以后的代码没有问题,先换一下BIOS

网友:
很有说服力,顶一下.

网友A:
看视波器PCI上AD线的波形
能大概确定个范围
有些是找不到显卡,但后面的波形跳变正常
这种一般是AGP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视波器PCI上AD线的波形
能大概确定个范围
有些是找不到显卡,但后面的波形跳变正常
这种一般是AGP有问题

能大概确定个范围,指的是什么?

还有最后的AGP,指的是AGP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