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使用一段时间就不能用

楼主(2006-11-05):
前几天有一客户退回一845GV GIGA主板,说键盘鼠标使用一段时间就不能用.我当时就用数字表量PS/2口各信号线,阻值均正常,上机进CMOS键盘可用,后用一新装主机进入系统测试键盘鼠标均可用,OK,没问题1我马上退出系统,对客服小姐说这板没问题.不过没过两天,此板又退了回来,说还是不行,这次由于没有同样的系统硬盘就没能进入系统进行长时间的测试,只能放在一边.我想可能是IO到PS/2线路不良引起其使用一段时间就不能用的情况.(至于客户系统及其外接是否有问题而引起该故障就不得而知)

网友:
让可户换个鼠标试试,鼠标质量太次也是用一会就不听使唤了

网友:
接口边上有电容漏电,拆掉!

网友:
按楼上的可一试.

网友:
键盘口周围的电感不良,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恩有同感受,把5个电感受都换了,就OK了.

网友(2007-08-06):
支持楼上的说法,电感或电容的问题,最好全换掉

网友:
后过应该有一个排容吧,你把那个排容去掉以后试吧,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把后边那几个电感一下子全部都给换了,这些电感你量着是不坏,但是它却是坏的,换了试试吧,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听完了大家的思路就开始动手吧~!~1`

网友:
一般这样的不稳定,我首先会怀疑电感及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