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X保存cmos后不亮

楼主(2006-11-06):
今天又碰到假技嘉   主板标志GA-8IRX ver2.0 实际构造是8IRE的 做工还算马马虎虎

遇到的毛病是保存cmos后不亮 (90%机率)  开机不亮 要清除cmos后才能亮(40%机率)

这种软不软 硬不硬的故障最头疼 比不开机难修多了

bios已经刷过(8IRE的各个版本都试过 8IRX的bios是4m 这个主板是2M 所以断定是8IRE 而且原先开机显示的也是8IRE)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理换CMOS周围的贴片电容试试

网友:
cmos电路具体指的是哪里? 32.768和阻容?
bios芯片已经估计到所以已经换了芯片

网友:
晶振与CMOS跳线周围的贴片电容,还有与跳线中间脚相连的也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