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程序丢失的原因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6-11-06):
请教高手:
主板维修
中BIOS程序故障占5%左右,但哪些原因会导致程序出
错呢? 或许经过讨论,大家会加深对BIOS程序的认识.
请大家涌跌发言!
主板维修

网友:
个人感觉,VIA和NF的板子,BIOS丢失的特别多。
反之INTEL的不然。

网友:
是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
电场静电所致 在bios芯片表现为内部电位(程序丢失)改变----算轻伤
如果作用在其他芯片上表现为击穿-----硬伤
bios芯片制造工艺不错 把他插反有时候都烧不坏 说明他够硬 外部电场只能造成他程序出错 还有他经常要被读 当然电场通过次数比任何芯片都多
纯粹个人歪解

网友A:
歪解,总比无解好,谢谢楼上支持!

网友:
个人认为,bios在读取的过程中,意外断电或死机容易造成内容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