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请高手解答下!

楼主(2006-11-06):
我有几根内存板,我想知道是否我焊上颗粒后就直接可以当内存使用了?!还需不需要其他的工作?我该如何计算内存的兆数?谢谢!请不要见笑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个人认为,电路板与内存颗粒应该是要相对应吧.不是什么颗粒都能上的.

网友:
我手上有条128M SD内存,上主板跑A7,是内存的问题.主板是好的.

我先是用风枪加焊内存颗粒,不行. 测条上的100排阻都正常.吹下条上右上角的8脚芯片还是不行.

   请问孙\杨二位,怎么维修,给点思路.谢谢!  还有多为大家奉献点内存维修

的经验!

网友:
关于内存维修,没有发言权,,因为没有研究过。

旁观中。。。

网友:
用内存测试仪吧,除非明显短路的, 对地打阻值是很难判断的。

另外内存维修对焊功的要求是很高的。

网友:
哦,谢谢楼上两位老师!

网友:
内存维修是最简单的一种了,只要有测试仪,什么内存都好修了,焊工也不要太高,能修主板的都能修好.

网友(2007-03-15):
修内存确实比修主板容易

网友(2007-05-13):
个毛   你试试补位条好不好修 还有打磨条试下看好不好修